[求助] CTS阶段,怎么加多via以及shileding.

楼主(2024-12-19):
1、CTS想要VIA沉余,至少两个VIA,应该怎么设置?
#============ set clock net NDR rule ==========
add_ndr -name cts_w2s2 -width_multiplier {ME3:ME4 2} -spacing_multiplier {ME3:ME4 2}
create_route_type -name trunk_rule -non_default_rule cts_w2s2 -top_preferred_layer ME4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E3
set_ccopt_property route_type trunk_rule -net_type trunk

2、我想给NET VREF加shielding,不清楚rule_name要怎么写?
#=========== shielding =============
create_route_type \
-name VREF \
-top_preferred_layer ME3 \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E2 \
-preferred_routing-layer_effort high \
-non_default_rule $rule_name \
-shield_net GND \
-shield side both side

3、我NDR设置两倍宽度,结果还是默认宽度,是我设置问题吗?

网友:
setAttribute 这个命令给单独net设置更方便

楼主:
我用了,甚至图形界面都用了,报了警告,说是没有可用层,#WARNING (NRDB-2120) Special net VREF is missing wiring shapes, will disable tie-net connections to this net.
新手学,都是问题。

网友(2025-02-17):
加sheild:setAttribute 加sheild ,然后create_shield,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我试过clk net 只有 通过创建ndr rule 才可以 实现 sheild。如果是 非 clk 的net 通过setAttribute + createSheild 就可以实现。

网友:
按我经验 vref应该是一根模拟的线,这个你自己手动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