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芯片內的并列式EEPROM是one port还是dual port?

楼主(2024-12-19):
各位前辈好,
目前开发的项目将会用到EEPROM,没用过所以想请教有经验的前辈。
芯片内的ROM只能读取,是one port
芯片内的RAM可以读写,是dual port的,
那并列式EEPROM也是可以读写的,请问是one port还是dual port
谢谢。

网友A:
看实际接口,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接口,看datasheet

谢谢您的回复,
目前还没有拿到data sheet与model,
应该说还没有任何EEPROM IP的文档
(我知道这样有点怪,但就遇到这样的事我也没办法),
所以想请教用过得前辈,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目前还没有拿到data sheet与model,
应该说还没有任何EEPROM IP的文档

可以参考其他厂商的datasheet,一般行业内大都兼容通用。

我没用过,但像这种可擦除的,一般都是通过数据协议来实现对应功能,不是单口双口这样的简单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其他厂商的datasheet,一般行业内大都兼容通用。

我没用过,但像这种可擦除的,一般都是通过数 ...

好的,谢谢。

网友B:
EEPROM属于ROM,ROM可以是one port(Mask ROM,OTP,参考Intel的 OTP Cell)也可以是dual port(EEPROM EFLASH MTP FTP) 分为 Access Tr.和Sensing Tr. 所以port数要从单元结构来看, 问题中的“并列式 EEPROM”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属于ROM,ROM可以是one port(Mask ROM,OTP,参考Intel的 OTP Cell)也可以是dual port(EEPROM EFLA ...

感谢回复,不好意思我来自**有些用语不太一样。
并列(parallel)是指Data Bus宽度是8 bit或 以上的形式,
相对的是串列(serial)则是SPI或I2C等形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