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模拟工程如何产生lib

楼主(2024-12-19):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模拟设计产生之前该怎么生成个假的lib提供给timing分析。。
现在端口这些都已经定好了。用的是Cadence家的工具。
大致指个方向也好。
十分感谢!

网友:
对于需要关心timing的,如GPIO,可以使用Synopsys家的一个叫siliconmart的工具K库;对于不需要关注timing的模块,可以参考工艺库标准单元的lib写法,手动改一下,主要是Pin的方向电压温度等信息。这项工作数字后端很熟悉,可以问问后端同事

楼主:
顶一下,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假的lib,那你可以找一个std lib或者其他lib,把cell定义端口定义按相同的格式定义好,然后把原来lib的timing、power信息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k库,或者手工仿真自己填。

网友:
用liberate生成lib

网友:
gen lib啊,有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