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 input buffer 修改

楼主(2024-12-19):
input buffer的输入差分对管尺寸很大,等效电容达到1pF,输入处分压电阻为30KΩ,导致如果输入点信号发生抖动后,其建立时间就会很长,现在把输入对管的尺寸直接降低到原来的1/20,目前DC,STB和TRAN特性都已经调好,就是这样改还会不会存在潜在的问题

部分电路

主要修改点

网友:
offset,蒙特卡洛等再看看

网友:
input buffer还能用分压电阻输入的啊?

楼主:
因为ADC的基准电压是3.3V,也是用3.3V管子做的ADC电路,后面想要支持输入信号道5V,就只好先让输入信号经过分压电路再送到ADC进行转换了

楼主:
》》offset,蒙特卡洛等再看看
今天可以再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噪声会变大吧,f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会变大吧,fn

会变大,变化不多,大约120uV,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变大,变化不多,大约120uV,可以接受

你的adc多少bit的?采样率多少呢?120uV平方后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c多少bit的?采样率多少呢?120uV平方后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12bit,采样率2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bit,采样率2MHz

哦,同步sar?那可能你用的这个input_buffer的原型不是给12bit用的,对12bit来说应该是够的,你的lsb应该在1mV左右或者更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同步sar?那可能你用的这个input_buffer的原型不是给12bit用的,对12bit来说应该是够的,你的lsb应该 ...

3.3V基准,是同步的SAR

网友(2025-04-10):
大哥做的怎么样了?支持5V输入的buffer能用吗?不过既然转了电压域,有没有可能转到1.5V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