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2的mos管旋转连线

楼主(2024-12-19):
想求助一下大家,为了方便连线,我可以将版图中其中的一个管子翻转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翻转呢,还有就是由于线的长度不同,为了阻抗,我把长的线变宽了,但是短线还是原来的宽度,请问这样对吗,还是说短线和长线由于是一条路,所以应该同时变宽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能拆管子么

网友B:
可以直接调一个finger=2的管子应该就行了 net06就直接合并在一起直接接走 或者为了降低寄生R 将管子拆开也行 反不反转也都可以 管子源漏其实是不区分的 线宽正常来讲 源漏接线线宽一致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吧,这俩不是同一个管子吗?直接源漏一端合并就好,不用出线了,调线宽按q,孔要两个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调一个finger=2的管子应该就行了 net06就直接合并在一起直接接走 或者为了降低寄生R 将管子拆开也 ...

谢谢您的回复!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调一个finger=2的管子应该就行了 net06就直接合并在一起直接接走 或者为了降低寄生R 将管子拆开也 ...

谢谢您的回复,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拆管子么

应该可以的,我尝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