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 RTL 仿真中,如何模拟module A 在某段时间内饰被power off的?

楼主(2024-12-20):
请教各位, 现在在RTL Simulation中,想模拟一个DPSRAM在某时间段内是power off的情况。

想到的方法是,在这段时间内。把DPSRAM的使能端口(WE/ME) force为disable,一段时间过后再release使能端口,让其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想问除了上述方法,还有什么可行的方案?
谢谢~

网友:
用real定义变量,写个从0到1的简单函数,外部有输入控制,输出是传递函数的输出结果就可以
---verilog,只能做个counter或者加个delay了;

网友:
另,standrad cell库里,有power*的器件,可以找个demo拿过来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