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V问题求助

楼主(2024-12-20):
smic40最近出了新的stdcell版本,提供了aocvm和ssglib,但是我用这两个组合起来比之前ocv+sslib关键路径时序会好三四百ps,经查证,主要是ssg的库要比ss的快,我想问一下这个ssg的库是只要加这个aocv的derate就行了吗,不需要考虑其他的电压温度加其它derate margin吗,因为我的理解ssg是仅针对工艺偏差。我的认识是:ssg是考虑的global偏差,而local的偏差由aocv弥补,但是温度电压是否没有考虑在内,因为三星是需要额外加derate margin的,目前这块理得还不是很清,感谢解答。

网友A:
aocv比ocv更准确,ocv比aocv的裕量更大
ocv一般分为cell 和 net
aocv更详细:cell/net    P/V/T
一般std cell aocv只包括P derate,而V derate和T derate是另外加的(看看工艺厂是否提供相关说明)
40工艺,我觉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OCV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cv比ocv更准确,ocv比aocv的裕量更大
ocv一般分为cell 和 net
aocv更详细:cell/net    P/V/T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cv比ocv更准确,ocv比aocv的裕量更大
ocv一般分为cell 和 net
aocv更详细:cell/net    P/V/T

感谢回复,和我目前的理解比较一致,但是我现在比较困惑的是smic并没有提供电压和温度方面相关的derate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cv比ocv更准确,ocv比aocv的裕量更大
ocv一般分为cell 和 net
aocv更详细:cell/net    P/V/T

用ocv timing很悬,用他们仅提供的ssg库和aocv(没有额外的derate说明)则乐观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ocv timing很悬,用他们仅提供的ssg库和aocv(没有额外的derate说明)则乐观很多
...

net使用ocv,cell使用aocv
另外 + setup/hold uncertainty 100sp能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使用ocv,cell使用aocv
另外 + setup/hold uncertainty 100sp能不能过?

可以的,差不多

网友:
1.40工艺的,之前都是拿ocv 收的
2.如果smic 提供aocv的话,我觉得关于V、T的derate 是必须得加的,具体的数值文档得联系smic 哦,而且牵扯单边双边,最好让提供仔细些的文档

网友:
foundary 会提供相关设置吧。。。

网友:
看signoff文档,文档上不用加就不加,选择了smic就相信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