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增益太小

楼主(2024-12-20):
小弟搭了个两级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增益只有72dB,我想通过同时调大电流镜的W和L来提高增益,但是发现这样的话mos管栅极的漏电流会变得很大,mirror过来的电流会产生很大误差。
我已经让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来增大gm了,但是增益还是不够,还请各位大神们帮帮忙看看怎么提高增益,另外还想问下这种架构在总电流4uA的情况下增益一般能做到多大

偏置

偏置

运放

运放

网友A:
试试将最后一级的电流降低,将尾电流增加

网友B:
偏壓電路的nmos 太低了,導致op的cascode 最下方nmos操作區不再飽和區阻抗變小,導致你的gain上不去

网友C:
为啥输入对管vgs只有250mV,远低于其他的?

网友:
大:找到Gm和Rout,针对性调整
小:stage1;M4567的vdsat减小;stage2;M10的vdsat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输入对管vgs只有250mV,远低于其他的?

因为工作在亚阈值来提高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将最后一级的电流降低,将尾电流增加

谢谢您,但我感觉调整的余地不太大,最后一级电流减小,尾电流开大的话,相位裕度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壓電路的nmos 太低了,導致op的cascode 最下方nmos操作區不再飽和區阻抗變小,導致你的gain上不去 ...

谢谢,您说的很对,我改了下偏压增益确实提高了快10dB,但是和我预期的增益还相差20dB,请问还有啥方法提高增益吗

网友D:
放大管的各个MOS管的gm和rds都仿真得到,自己再手动计算一下,就明白如何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管的各个MOS管的gm和rds都仿真得到,自己再手动计算一下,就明白如何提高了。 ...

谢谢您,我想问下这种架构给4uA的电流增益要想做到100dB困难吗

网友:
总电压才1.2。vds太小了,增大又恶化摆幅,你只能权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想问下这种架构给4uA的电流增益要想做到100dB困难吗

100dB,很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dB,很难达到。

谢谢您,但是我这篇论文里说能达到100dB,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但是我这篇论文里说能达到100dB,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真的是同一个工艺嘛?
会不会是最大能达到这么多,可能在别的corner下可以达到,但差别也不会这么大吧?

Vds在65nm下对增益的影响挺大的,你尽量留多一点vds给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同一个工艺嘛?
会不会是最大能达到这么多,可能在别的corner下可以达到,但差别也不会这么大吧?
...

都是tsmc65,我现在做到82dB,和师兄讨论了下也差不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