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问题求助

楼主(2024-12-20):
一整个mipi模块验证出现问题,底层DRC,LVS没问题,到顶层出现无法识别的问题,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工艺XMC 55NM SOI(目前lvs 跑flat没问题,heir过不了)

网友A:
这不是报的短路嘛,为啥说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报的短路嘛,为啥说无法识别

报的是底层的一些pin在top连起来了,这个模块我在底层已经check过lvs了,没问题

网友B:
底层没短路不代表顶层没短路,选中run shorts看看哪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没短路不代表顶层没短路,选中run shorts看看哪儿短路了

同意

网友:
只有这个top有问题吗,建议换一个 cell 看看,或者如果你觉得出现bug了,那就重启virtuoso 试试看看

楼主:
那这种为什么会出现flat lvs通过,heir过不了呀,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