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导出gds怎么选定想要导出的层次?

楼主(2024-12-20):
版图导出gds怎么选定想要导出的层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ermap是在哪里找?

去你pdk的器件library里面找

网友:
改一下layermap文件,只保留你想导出的层次

网友:
在layermap中只留下你需要导出的层次

网友A:
在layermap里面保留指定层次,导出的时候使用修改后的这个layermap;将你想要保留的层次,单独copy出来,做成一个cell导出,这种涉及到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ermap里面保留指定层次,导出的时候使用修改后的这个layermap;将你想要保留的层次,单独copy出来,做 ...

layermap是在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你pdk的器件library里面找

好像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ermap是在哪里找?

你在导出gds的时候往下翻一番,会有默认的layermap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