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ing max tran无法修掉的问题。

楼主(2024-12-20):
max_tran有645ps,通过报告,发现是在CLK跟memory上,memory都buffer都很短,不知道为啥会那么大。

网友A:
fanout太大了呀,你可能对这个CLK_OUT设了dont touch,工具就不能去解他的fa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out太大了呀,你可能对这个CLK_OUT设了dont touch,工具就不能去解他的fanout

佬,那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有没有设置dont touch,之前是ideal,我在sdc禁用了。

我用这个命令去report_preserve,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out太大了呀,你可能对这个CLK_OUT设了dont touch,工具就不能去解他的fanout

我是innouvs,用了get_nets -hier -filter "is_dont_touch == true"。没有发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innouvs,用了get_nets -hier -filter "is_dont_touch == true"。没有发现。

因为我看你那summary report下面fanout有三百多,所以我就那么猜的,因为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get dont touch的cell试试呢。正常情况下工具会把fanout修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看你那summary report下面fanout有三百多,所以我就那么猜的,因为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get dont ...

CLK_OUT、fanout修掉了,咨询了一个大佬,不用管这些,到ROUTING会修掉,感觉memory和buffer之间的很难修,线很短,但是worst就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