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运放设计

楼主(2024-12-20):
根据经典的1:3电流镜方法设计一个恒定跨导的轨对轨运放,输入级的原理图如图1所示,扫描输入的共模电压VCM,但是得到的跨导之和出现的情况很奇怪。采用的是5V的晶体管,输入管的跨导之和在2.5V的时候进行跳变,想请问原因是什么,查阅资料,正确的波形图应该是跨导之和分别在nmos晶体管和pmos晶体管的阈值处有轻微跳变。这种问题该如何修改

网友A:
是不是切换的电压设置的不太合理,管子的阈值电压怎么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切换的电压设置的不太合理,管子的阈值电压怎么这么大

输入晶体管的阈值在1.25V左右,加上偏置晶体管的Vds约为1.2V,实际输入晶体管的Vgs大概也就是在1.25V左右,输入晶体管在2.5V的时候工作在亚阈值区的临界点附近。是因为偏置晶体管占用的Vds太多了导致的吗

网友:
有可能输入对管没有遵循严格的平方率电流公式,把输入对管的vdsat调大试试~240mV?

网友:
可以把切换开关管的偏置电压拉开试试,别让vds吃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