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电路 后仿 stb曲线不稳定

楼主(2024-12-20):
在跑LDO后仿的时候,输出的幅频曲线在低频时上下振荡。但是stb仿真得到的相位裕度却很大。此外,直流输出也是正常的。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啊?

(幅频曲线,分别是-45、20和125温度条件下的)

(相位裕度)

(LDO的直流输出)

网友A:
后仿真低频不稳定原因:
1)断环电不太稳定,后仿真由于寄生的加入断环点不是很合适导致的;
2)仿真器的原因例如spectre和alps对比看看,或者切换aps等options试试;
3)可以通过XL的寄生屏蔽功能,把对应节点的寄生先blanking看看还会有不;
最后试了如果还有:
我们一般通过tran来验证,负载跳变,不同负载都稳定即稳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真低频不稳定原因:
1)断环电不太稳定,后仿真由于寄生的加入断环点不是很合适导致的;
2)仿真器的原 ...

感谢大神不吝赐教。
断环点是LDO输出和反馈到输入的那条支路上断开的 用iprobe器件直接仿真的stb,得到的相位裕度都比较高
但是,在后仿的tran瞬态仿真时,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问了一个前辈,他说在跳变的时候,输出不能有高频成分,如果存在,则表明电路的基本稳定都没有达到,这种情况下,得到的stb相位裕度值,不具有稳定的参考性。他给的建议是,可能要修改电路结构?然而,另外一位前辈给的建议是,让我仔细查看仿真环境的设置是否有问题。所以,我想知道的是,这确实是电路的问题,需要去修改电路,还是是其他设置上的问题(电路的前仿没有任何问题)
还望大神能再次赐教

(后仿 负载电流跳变 tran仿真)

网友(2025-03-13):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不吝赐教。
断环点是LDO输出和反馈到输入的那条支路上断开的 用iprobe器件直接仿真的stb,得到 ...

请问最后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