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rules文件怎么获得

楼主(2024-12-20):
大佬们 我下载了calibre 但是rules文件 都是在哪里获得呢,刚接触的小白,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二

楼主:
没有其他路径吗 大佬 比如供学术研究用的 不商业化用

楼主:
或者大佬们 能提供使用吗 承诺不用于商业

网友A:
首先每个工艺也是不一样的,对应的rule 不一样。 其次这些工厂提供的这些东西,一般都是保密的,只能内部用也拿不出来啊,你可以eetop 搜一下 工艺比较老的 pdk 说不定有对应的rule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每个工艺也是不一样的,对应的rule 不一样。 其次这些工厂提供的这些东西,一般都是保密的,只能内部用 ...

感谢!

网友B:
网上找个PDK,下载完安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个PDK,下载完安装上就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