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关于MOS管的长和宽的选取

楼主(2024-12-20):
刚接触cadence,我在复现拉扎维的导通电阻的时候,疑惑怎么根据导通电阻,确定mos管的长,宽?就是以下这个步骤。不理解为啥不固定栅压的值,对宽长比进行扫描。这个仿真图中是对栅压进行扫描?

网友A:
是固定Vgate扫Vin吧,Vin越大,导通电阻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Vgate扫Vin吧,Vin越大,导通电阻越大

是先定下宽长比之后,一次次扫描Vin,确定这个宽长比可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定下宽长比之后,一次次扫描Vin,确定这个宽长比可用吗

这个扫Vin是确定你输入信号范围,要保证输入信号大的时候Ron增大也要小于算出来的那个电阻值,这样去反推你的管子尺寸,因为你的输入不是个小信号。Ron会随着你的输入而变化的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Vin设置你输入的最大电压,gate设到VDD,然后调整管子尺寸满足Ron,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自动设置Vgate=Vin+Vdd的吧,感觉楼上说的不是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