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 AC仿真增益和相位图形输出为一条直线?

楼主(2024-12-20):
各位大侠,我仿真一个运放AC参数,但是输出图形为一条直线,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AC激励不是上你加正弦,正弦、脉冲、PWL都属于瞬态激励。AC激励是Preperty中AC magnitude和AC Phase。

网友A:
输入没加ac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没加ac激励?

谢谢,我试试!两个输入端都需要接AC激励吗?同向输入端接正弦信号1V,100Hz。反向端接两个比例2:1的反馈放大电阻,且接Ri到地。反相端也要接AC激励吗?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没加ac激励?

我试过了,两端都要加!哈哈哈吼吼吼吼!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激励不是上你加正弦,正弦、脉冲、PWL都属于瞬态激励。AC激励是Preperty中AC magnitude和AC Phase。 ...

学习了,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没加ac激励?

大侠您好!这个激励怎么加?另外输出的相位波形怎么看算合格?
这个相位裕度是看135度处,还看45度处?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本身有个反相,看0dB增益处的相位就是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本身有个反相,看0dB增益处的相位就是相位裕度

两个输入端都需要加AC激励,但是加1V还是加3V或其他值呢?我试了1V、3V结果不相同。另附GBW图。开环的频响特性和单位增益带宽积是有区别的。不知道我仿出来的这个增益带宽积对不对,在后部为什么上翘?

网友A:
AC仿真是基于工作点处的线性化模型计算的,不存在非线性失真。所以,为了最快地得到放大倍数,我们总是把作为分母的输入设为1,这样输出值就是增益。

对于输入完全对称的运放,一般只需要加正相输入端就可以了。当你想两个都加是,按照“输入为1”的原则,仿差模增益,就保证输入差为1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仿真是基于工作点处的线性化模型计算的,不存在非线性失真。所以,为了最快地得到放大倍数,我们总是把作 ...

谢谢。学习了。通过仿真我理解是加入AC激励,只是给输入端的三极管一个临界放大的工作状态。使运放在输入端加交流信号时,能够正常工作。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输入端都需要加AC激励,但是加1V还是加3V或其他值呢?我试了1V、3V结果不相同。另附GBW图。开环的频响 ...

我把补偿电容从5p改到30p就好了,后部不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