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噪声LDO结构电流分析

楼主(2024-12-20):
第一张图的运放是理想运放,请问为什么1.2V的电压经过这个RC低通滤波器后电压变大成1.27V了呢,这里面的电流如何分析?如果我将运放改成第二张图实际运放,1.2V的电压经过RC滤波器后,会减小成1.07V,也就是经过这个滤波器上的电阻的电流方向相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种结构由于低通滤波器的电阻很大,导致电阻上有很大的压降,这是否导致输出电压无法准确固定在我们想要的值,如1.2V呢?

网友:
栅漏电流

网友:
你把完整的bench的dc电压都annotate一下,感觉你电路可能哪个地方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