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复制器件保持instance name 编号不变啊

楼主(2024-12-20):
怎么复制器件保持instance name 编号不变啊

网友:
m=1改成m=3

网友A:
instance name必须唯一,不可能不变。你需要的可能是楼上的方案,保留一个,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nce name必须唯一,不可能不变。你需要的可能是楼上的方案,保留一个,m=3 ...

是唯一的,想的是复制到另一个电路图的时候在不冲突的情况下编号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唯一的,想的是复制到另一个电路图的时候在不冲突的情况下编号保持不变。 ...

或者是批量加个前缀,但是不会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是批量加个前缀,但是不会操作

复制到另一个原理图,在不冲突的情况下默认就是保持名字不变的。想自动添加前后缀,需要用skill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