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求助

楼主(2024-12-20):
请问,innovus导出的gds有lvs错误,应该怎么修呀,设计中只有cell没有IP

网友A:
哥们你这有效信息有点少啊,先检查一下pg的连接吧,有没有global connect,via有没有打全,有没有打label,rule里面电源名字加了没有;先检查这些电源地相关的内容吧

网友B:
你lvs是gds生成的spi跟网表抽出的spi比的吗?看你信号没对上啊

网友C:
先检查标准单元电源连接关系,正确设置GlobalNetConnect,再在innovus中检查电源有没有open和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标准单元电源连接关系,正确设置GlobalNetConnect,再在innovus中检查电源有没有open和short ...

verifyConnectivity -type all

verify_pg_short -net VDD
verify_pg_short -net VSS
这几条命令都没有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lvs是gds生成的spi跟网表抽出的spi比的吗?看你信号没对上啊

是的,这种信号对不上可能是什么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有效信息有点少啊,先检查一下pg的连接吧,有没有global connect,via有没有打全,有没有打label, ...

调了一下map文件,现在剩这几个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了一下map文件,现在剩这几个错了

如果就剩几个错的话,可能就是版图里真的有short或者open这些了,在calibre里打开坐标对着innovus一点点检查一下吧。(也要考虑一下gds和网表版本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了一下map文件,现在剩这几个错了

左边两条线,右边一条线,这是两根线没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两条线,右边一条线,这是两根线没连上。

又什么命令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什么命令能解决吗

得去inn看为什么会open,没有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剩几个错的话,可能就是版图里真的有short或者open这些了,在calibre里打开坐标对着innovus一点点 ...

设计中只有标准单元,没有别的IP,电源地的连接都检查了,drc也过了,出现这些错的原因都有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