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开关电流源数量越多,电流越来越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2-20):
图中一个是加了15+7+5个开关电流源后的电流,一个是只有5个开关电流源的电流。开关电流源数量变多了以后偏置电压V1变大,V2基本不变。这是什么原因?尤其是高4位控制的15个开关电流源一接进去电流下降非常严重

网友A:
你看看加开关电流源是否对M6和M9所在支路产生影响,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才对

网友B:
可能是有栅极电流,一个管子的很小,很多管子加在一起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栅极电流,一个管子的很小,很多管子加在一起就多了

ig=nan是没有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加开关电流源是否对M6和M9所在支路产生影响,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才对 ...

诶电源管的电流自己下降了好多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