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n0p$ys syn W-2024.09-SP1 patch求助

楼主(2024-12-20):
用scl_keygen.exe弄的license,Crack syn  W-2024.09-SP1 。
Synopsys.src 文件1185KB那个大小的。

用SynopsysMonoSlayer -a 了一遍后,启动lmgrd -c license.dat 。如下提示, 不知道是SCL 没有crack OK。还是license feature 有问题。

22:58:35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ACAD  adalmd  anagram  arcd  atrenta  avantd  CADABRA  chrysalisd  cowared  doradod  EPIC  eved  extremed  fishtail  hscd  imperasd  innologd  ISE-TCADd  knights  magma  metasoftd  mwflexd  nassd  nsysnvs  numeritchd  pdld  perflmd  piketec  riod  saber_dmn  sandwork  sclmgrd  sftlmd  sigmacd  SIINT  simple  snpsOEM1  snslmgrd  ssilmd  synforad  synopsysd  synplctyd  targetld  TAVEREN  TE_CATS  tmald  vastlmd  vcsd  wlld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Licensed to student@eetop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FEFCFEBB16EB, Issued on: 1/8/2014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You are attempting to run the license server on a non-privileged domain/zone
12/22/2024 22:58:39 (snpslmd) Synopsys Licensing Server is restricted to run in this zone. Please contact support_center@synopsys.com for help
22:58:39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3 (Bad configuration data)
22:58:39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8013-1-1.html 可以试试看这个

谢谢,那license生成用哪个呢

网友:
where it  ?   syn W-2024.09-SP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license生成用哪个呢

不用了啊,只要缺什么feature补什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啊,只要缺什么feature补什么就好了

license报错

网友B:
你的lic看上去没问题,换个普通用户去起lmgrd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ic看上去没问题,换个普通用户去起lmgrd试试吧

是普通用户登上去的。不是root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普通用户登上去的。不是root

[tcad@SYN ~]$ icc2_shell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ICCompilerII or ICCompilerII-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05.59 MB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including child processes: 105.59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7 seconds (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7 seconds (  0.00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IC Compiler II.
[tcad@syn ~]$ dc_shell
/usr/synopsys/syn/W-2024.09-SP1/bin/dc_shell: /usr/synopsys/syn/W-2024.09-SP1/bin/snps_platform: /bin/c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fo: [VCS_SAVE_RESTORE_INFO] ASLR (Address Space Layout Randomization) is detected on the machine. To enable $save functionality, ASLR will be switched off and simv re-executed.
Please use '-no_save' simv switch to avoid this.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网友C:
新工具 需要新版本的lic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工具 需要新版本的lic了把

https://mp.weixin.qq.com/s/JwKey ... 0477&lang=zh_CN
看我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mp.weixin.qq.com/s/JwKeysaMADY1i0ablVXSKQ?token=1668830477&lang=zh_CN
看我写的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1. Download the SNPSLM 2024.06 version from the link below.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025-1-1.html
    Or
    https://bbs.eetop.cn/thread-980102-1-1.html
2. Generate the license file.

3. Run the daemon as shown below.
    ../daemon/snpslmd/lmgrd      -c ./lic_snpslmd     -l ./lic_snpslmd.log

4. After 20 seconds, once all features are ready for license service in the log file,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read them.
    ../daemon/snpslmd/lmutil lmreread -c -c ./lic_snpslmd

5. Fetch the binaries from the installed W-2024.09 directory using the command below.
   sfk replace -bylist  replace_x64.hex.pat -nowarn -dir W-2024.09 -file  -yes

6. This is the method I use, and it works well.
    You can create the replace_x64.hex.pat file yourself by disassembling the executable file.
    If it doesn't work, feel free to request assistance personally.
    This file can only be shared with "starkwork," so other users should not request it.
     It is shared as a token of gratitude to "starkwork."

网友(2025-03-07):
引用 楼主:
https://mp.weixin.qq.com/s/JwKeysaMADY1i0ablVXSKQ?token=1668830477&lang=zh_CN
看我写的

这位大神,看到你的文章中有说用新的src文件,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D(2025-04-11):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8013-1-1.html 可以试试看这个

问下,如何使用了呢?有没有操作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如何使用了呢?有没有操作流程?

直接在需要patch的软件目录下,运行加-a运行就好了呀

网友:
你的SCL版本太旧了吧。用2024.09或2025.0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mp.weixin.qq.com/s/JwKeysaMADY1i0ablVXSKQ?token=1668830477&lang=zh_CN
看我写的

您好,请问有您微信号里面的Crack工具,不知可否免费提供一份?

网友(2025-06-07):
可否求一份syn的安装包,谢谢楼主!

网友(2025-07-08):
一定要更新scl吗?

网友(2025-08-29):
大佬,我也出现了这个报错,这个怎么修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