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坛子大佬NMOS-LDO的双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24-12-21):
功率管用Vin供电,其余均用低通处理后的电池Vbat供电。Vin=1.2,Vbat≈3,Vout=1,压差0.2

有几个问题想问
①既然能直接用电池挂RC产生较为纯净的Vbat供电为什么还要引入Vin
②结果压差写0.2但实际大部分都是高电压的Vbat供电,那这个压差有意义吗
③仿真时电池电压Vbat大概给多少,这种两个电源供电的电源抑制要怎么算

网友:
从3V降低到1.2V,功耗减少60%。

网友:
vbat给数字AP用不是穿了吗;iq和传输电流比太小了;vout/vin,vin一般buck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