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锁相环一节求助

楼主(2024-12-21):
求助一下这个红线的地方,一个负反馈180°的相移不是已经正反馈了吗,当增益大于1时为什么不振荡,而是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的增益交点频率下才振荡

楼主:
在增益交点前的增益大于一,相移又达到了180°为什么不会发生振荡呢

网友:
這個地方我認為應該這樣理解: 當震盪發生了之後,持續維持震盪的頻率是gain = 1的那一點

前面phase shift=180且gain>1是會使震盪發生的條件,但此時訊號會非常大,會使放大器的操作點脫離小訊號分析範圍,接下來放大器的增益會因為非線性而減少
小到loop gian=1時即可使訊號維持一固定大小(loop gain > 1訊號會持續被放大,導致非線性; loop gain<1訊號就衰減,震盪將無法維持),且維持持續震盪,而震盪頻率即為此loop gain=1的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