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H1-1怎么加Dither

楼主(2024-12-21):
用于锁相环小数分频的MASH结构如何加dither,我看一般有两种加的地方,一是加到第一级MASH的输入,二是加到后面几级MASH的输入,对于第一种做法,相当于dither作为白噪声,没有噪声整形,第二种做法会由于MASH结构的传递函数对dither噪声整形。对于锁相环来说,我们希望小数分频的分频比是准确的,所以不希望直接把dither加到输入。但是对于MASH1-1,将dither加到第二级的输入,对dither进行一阶的噪声,会使得调制器的输出依然有很大的spur,并没有起到增加dither减小spur的作用。但是由于希望使用DTC减小锁相环的小数杂散,不能使用三阶的MASH结构,感觉好像死局了。

蓝色的线是白噪声的情况下的fft,橙色是对dither一阶噪声整形的fft,黄色是没有加dither导致的周期性的fft

网友(2025-03-05):
大佬,有没有DSM设计的资料啊  最近在学习小数分频PLL,想深入了解DSM设计的逻辑,目标是希望能够和数字同事一起写一个DSM模块。

网友(2025-10-28):
解决了吗,碰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