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站上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视频哪个讲得好。

楼主(2024-12-21):
就是听了能实际设计那种。讲拉扎维书的好像不行。

网友:
都是先讲理论,没有讲怎么设计的

网友:
兄弟理论搞明白了没有?

网友:
知道 怎么设计的 ,都在 一线设计  ,不设计了  ,就财务自由了 。

会理论 ,不会  设计 的  ,都在讲课  。  近来  卖铲子 的  多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