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ddr4 S家dwc IP的Drive Strength问题

楼主(2024-12-22):
dwc lpddr4 IP,对于TX DQ有DrvStrenFS(full strength?)控制,还有ODTStren控制,其文档只解释说前者是Tx equalization impedance control,后者是Tx ODT driver strength,确实是不同的控制pin,由不同的寄存器设定。为什么Tx方向还有ODT呢?我只知道ODT是input端有益于SI的。如果两者都设定60ohm的时候,那么最终的输出阻抗会是什么呢?

网友:
您好,你也在做dwc lpddr4 IP吗?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网友:
反向研究过这部分电路。
1.为什么有?
双向接口,ODT是当方向为接收时,看到的阻抗,此时发送数据被屏蔽。即发送要阻抗匹配,接收时也需要阻抗匹配,共用发送端的阻抗匹配的结果。

2.最终输出阻抗是什么?
没太看明白问题,我感觉不会变。因为是共用发送端的阻抗。

网友:
TX是PMOS和NMOS的impedance control
既有driving strength和odt的时候,这个io作为input和output不同时刻选择不一样的,input时候选odt,output的时候选择driving strength

网友(2025-07-22):
引用 网友A:
Only for DDR34

不好意思 看错了

网友:
drive strength for Tx, odt strength for 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