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楼主(2024-12-22):
Error:Net"s<2:0>"(3 bits)can't connect to "I5", pin "Q"(1 bit).,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触发器的D端要接哪一位?直接标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触发器的D端要接哪一位?直接标上就好了

大佬,您好,我现在的问题的是要像图一这样接s<2:0>,图二那样接我分开接了三个就不会报错,但是像图1单独接一个总线就报错,,运行不了。

楼主:
已解决,点symbol再按q就可以设置<x: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