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SL2安装$家2022 EDA工具过程分享

楼主(2024-12-22):
时间:2024年12月
想在刚入手的mini主机的Win11上安装具有一定生产力的EDA环境。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安装好EDA的Vmware的虚拟机,但总是觉得性能上比较差,于是决定在wsl2上安装。

  • 首先升级win11的wsl至2.4.8版本(可选)

  1. wsl --update --pre-release

  • 为了日后的软件兼容性,决定使用Rocky linux 8, 而不是目前大多数人选择的Centos 7.9。到Rocky linux官网直接下载wsl的镜像文件,  https://dl.rockylinux.org/pub/ro ... atest.x86_64.tar.xz , 直接导入到wsl2中。这里选择wsl2,而不是wsl1,因为wsl1不支持直接的gui显示(即wslg),需要vnc之类的远程桌面软件。而我希望能够直接在Win11桌面显示EDA软件。

  1. wsl --import Rocky8 c:\wsl\Rocky8 .\Rocky-8-Container-Base.latest.x86_64.tar.xz --version2

yum update -y && yum install passwd sudo -y
myUsername=caloewen
adduser -G wheel $myUsername
echo -e "[user]\ndefault=$myUsername" >> /etc/wsl.conf
passwd $myUsername

  • 现在只是安装了基础的内核环境,需要补充安装一些包。

  1. sudo dnf groupinstall "Server with GUI"
  2. sudo dnf groupinstall "Development"
  3. sudo dnf install libXScrnSaver
  4. sudo yum install libpng12.x86_64

  • 关键的来了。安装 SCL的时候遇到了最大的麻烦,试了3个版本2018, 2023.09, 2024.06的SCL都不能在wsl2的子系统启动。运行lmgrd时,前两个版本显示no such file,根本无法运行。2024版倒是可以运行,但显示invalid license,也没有log可以查看,应该是程序没跑起来。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是wsl2的底层系统调用不完全兼容,也不知lmgrd到底调用了什么linux系统调用,尝试了一阵后果断放弃了。采取了以下方案
    • 在Win11主机上使用Windows版本的SCL来加载license文件,license文件使用Windows主机的mac地址。这时主机就成了license服务器。

      1. .\lmstat.exe -c .\synopsys.dat
      2.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24 Flexera. All Rights Reserved.
      3.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un 12/22/2024 09:46

      4. [Detecting lmgrd processes...]
      5.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SER9
      6.     License file(s) on SER9: C:\Synopsys\SCL\2024.06\win32\bin\synopsys.dat:

      7.       SER9: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19.6

      8.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SER9):

      9.    snpslmd: UP v11.19.6

    • 为了让Rocky8子系统能够读到TCP端口的license,使用如下的配置,其中下面两条最重要。
      • 网络模式选mirrored
      • 启用主机地址环回,这样Wsl的子系统就可以通过localhost访问主机的端口

      ?code=NzdiNGM0YzBlMjJiMGFkYTE2NDlmODExMjljY2I1NDFfZkt3RTVsT2lWNjY5U1B1Ym1SSDdZTVUxNVR1UzJUVHpfVG9rZW46Tm16UmJyTUdpb3ZnYzB4bDczRWNQQTRobkhhXzE3MzQ4MzgyMDc6MTczNDg0MTgwN19WNA.jpg
    • 重新启动Rocky8,在Rocky8中可以查看license是否可用,这样Rocky8子系统就不用再装SCL了。

      1. lmstat -c 27000@localhost                                                                             abc@Rocky8

      2.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24 Flexera. All Rights Reserved.
      3.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un 12/22/2024 10:00

      4.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SER9
      5.     License file(s) on SER9: C:\Synopsys\SCL\2024.06\win32\bin\synopsys.dat:

      6.       SER9: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19.6

      7.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SER9):

      8.    snpslmd: UP v11.19.6

    • 直接在.bashrc中设置环境变量

      1.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 启动verdi 2022试一下gui, 在高分屏上verdi的字体偏小,按ctrl+=加大字体
      ?code=NTk0NTc0YTc0Y2Q1NmJiZTFjZTczMjE2OWE4MWZhMzdfYzJmQzBYSE9ORlBrYUtDb1VVb3NKM1FxbEFndzJDSUVfVG9rZW46Wnl3MWJFeFc1b0V4RkN4Yk90SWNKSVpabjJmXzE3MzQ4MzgyMDc6MTczNDg0MTgwN19WNA.jpg
    • 安装并强烈推荐VCS 2022 + Vscode + 插件DVT IDE for Verilog/System Verilog。 多说两句闲话,有很多人喜欢使用基于eclipse的DVT IDE来开发system verilog。单从编辑器的角度来说, vscode的质量比eclipse好太多了,唯一的缺点的是没有一个好用的system verilog的language server来服务编程开发。System verilog的语言要素比较复杂,没有专业的团队不太可能开发出好的language server,试了一些免费的systemverilog插件都没有让人满意的。相比开发同样是托管类型的java, C#等语言, 写system verilog真是痛苦。    开发过systemverilog编译器的3大EDA公司理论上都可以轻松开发出language server,但synopsys推出的也是基于eclipse的eluide,由于linux上的软件对于高分辨率显示的支持普遍不好,编程体验很一般。     直到Vscode插件DVT IDE for verilog/system verilog出现,这个问题就算比较完美解决了,插件介绍详见https://marketplace.visualstudio.com/items?itemName=amiq.dvt    直接在win11主机上安装vscode,使用Remote-wsl插件登录Rocky8进行开发,你就可以享受Window版的Vscode在高清4k屏幕下养眼的GUI、原生的git版本管理、随时回退的timeline功能、最快正则表达式搜索、无缝的terminal集成,各种插件功能的加持,最后当然是DVT 插件的语言支持。随手编辑一个task.json, 让你按ctrl+B完成项目的编译和运行;然后直接在verdi窗口ctrl + L加载波形。
      ?code=MWU1Y2VhOGFlZmU0ZGZkZmI5NTQyYTUwYTJmNDg4MGJfMTM4U25jYnI3ZUd1RlhGdlM4dG1FWkxmZ1I3R2NxOHNfVG9rZW46QWVTN2JzQ0Rub2FJOE94eUZ1SmNrNEptbk9jXzE3MzQ4MzgyMDc6MTczNDg0MTgwN19WNA.jpg

        最后,在试用wsl2上的VCS编译时,我感受到的速度是和直接登录linux服务器相同的飞一般的速度。之所以没有安装2023版,是因为2023版启动编译慢,总是要停顿几秒至十几秒,虽然没有报错也能运行,但影响效率。这应该是license的格式问题,可能需要有合法的SIGN字段的license。希望有办法解决的小伙伴不吝告知啊。

网友:
看眼界了,感谢分享。

网友:
this is a biglao , very good tutorial

网友:
写得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What model of MINI PC did u buy ?

网友:
打开了新的思路,还没有试过这个wsl2

网友:
不能启动license,是有因为没有安装lsb-core,安装之:dnf install lsb-core lsb-release;再运行lmgrd,就可以了。
WSL2用过,也安装过EDA,用了一段时间放弃了。感觉还是不如VMWARE的虚拟机好用。但是说到操作系统,现在感觉RHEL8、CentOS8、Rocky Linux 8确实是对EDA软件最友好的系统,对2020~2024版的软件支持的最好,不论C还是S家。而且,WSL2并没有比VMware的虚拟机快,只是启动linux虚拟机的瞬间,快一点。不论哪种方式,建议大家还是使用固态硬盘,大内存64GB及以上。迷你机配个大屏幕,真的爽歪歪。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
其他tool还没有尝试
socrates启动后crash,按照出错log的提示安装了很多依赖或者关联的软件,还是启动后软件崩溃,还是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
其他tool还没有尝试
socrates启动后crash,按照出错log的提示安装了很多依赖或者关联 ...

补充状况,电脑x1,系统win11,wsl2

网友:
DVT IDE for Verilog/System Verilog 这个好像要license,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状况,电脑x1,系统win11,wsl2

我试了2023,2024版的dc会崩溃,2022的版本可以

网友B:
The 2023 version starts compiling slowly and always freezes for several seconds to over 10 seconds. It can run without errors, but it affects efficiency. This should be a license format issue and may require a license with a legal SIGN field.
The execution delay problem is not due to the license file issue. It is because the binary fetch was only processed for l_pubkey_verify and not for scl_lc_checkout, which only prevents checksum errors, causing snpslmd to proceed with license checkout through reread processing during execution. This is because it checks out using the very last condition among various checkout conditions. This is due to continuous repeated comparisons, and despite no specific errors (because l_pubkey_verify was fetched), it fails to receive the return value for the scl_lc_checkout condition.
Therefore, even if the return value for the scl_lc_checkout condition is not received, if there is no error in l_pubkey_verify, time is consumed while comparing the checkout mode conditions, and it waits until a connection failure is confirmed after 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and being blocked.
Consequently, if scl_lc_checkout is fetched, it executes immediately. Additionally, processing this eliminates the need to run the daem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2023 version starts compiling slowly and always freezes for several seconds to over 10 seconds.  ...

了解了, 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To disassemble all executable binary files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locate the l_pubkey_verify and scl_lc_checkout routines, extract a fixed length of approximately 120 bytes as ASCII, and edit the replacement binary so that the first code becomes a ret:

:#  cl_lc_checkout_example
:binary
/5589e5575653e8322873ff81c309f18f0081ec8c0100008b7d088db5e8feffffc744245c97000000c7442458c4000000c7442454c3000000c7442450/
31c0c3575653e8322873ff81c309f18f0081ec8c0100008b7d088db5e8feffffc744245c97000000c7442458c4000000c7442454c3000000c7442450/.

Change 55 to 31 in the pattern and use the sfk program to perform the replac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disassemble all executable binary files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locate the l_pubkey_ver ...

试了一下,安装后的二进制文件用SFK并不能找到你提到的pattern。change 55 to 31是指什么? 似乎也还是找不到pattern。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安装后的二进制文件用SFK并不能找到你提到的pattern。change 55 to 31是指什么? 似乎也还是找 ...

The pattern is not a binary for verdi .

And .....

It is described as scl_lc_checkout_example.
The term "example" means that it is not actual data.
You need to disassemble Verdi to locate the scl_lc_checkout and l_pubkey_verify routines.
Additionally, 55 refers to the first binary of the respective routine, and 31 represents the binary for ret.
This implies that by returning on the first execution of the scl_lc_checkout and l_pubkey_verify routines, those routines will not be executed.
Therefore, the first binary of the scl_lc_checkout and l_pubkey_verify routines may not always be 55.
Furthermore, the disassembled code of the scl_lc_checkout and l_pubkey_verify routines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executable binary file.
As a result, you need to disassemble all executable binaries, extract the scl_lc_checkout and l_pubkey_verify routines for a fixed length, and create replacement patterns.
The fixed length is necessary to avoid confusion with other executable binaries.
Once all the work is completed and patches have been applied, you should disassemble again and compare the patched disassembled code with the original to ensure that only the scl_lc_checkout and l_pubkey_verify routines have been patched.
If more than one patch occurs in a single file, it means that the patch pattern creation is incorrect, as each file should contain only one scl_lc_checkout routine and one l_pubkey_verify routine.

楼主:
感谢您的耐心回答复, 我感觉下面的回复私信比较好。

总结一下您的回复,
1)VCS编译延时是license的SIGN问题,现在无解
2)VCS运行延时需要patch 所有二进制文件中的l_pubkey_verify 和 scl_lc_checkout子程序,使其第1个字节为retn
3)  匹配的二进制代码要足够长,使每个文件只被匹配一次,防止误改了其他子程序

有些问题:
在x86_64架构中,子程序,如果l_pubkey_verify的第1条指令0x55(push rbp),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子程序要压栈),但是retn指令是0xC3,  而不是0x31(xor)
应该替换成0xC3而不是0x31吧

网友(2025-02-28):
正在头疼如何用一个电脑解决所有问题,就看到了这个完美解决方案,强,如果我有2022的版本一定要试一下,学习了

网友(2025-04-27):
wsl确实很好用

网友(2025-06-11):
能分享一下Synosys安装包吗?跪求

网友:
大佬,我是按你的做的,安装了2022.06.SP1,2024.09.SP1, 都提示这个LINUX系统不支持,搞好几天了,各种系统都试过,为啥老出系统不支持啊。LMGRD都正常。
[aes@ec bin]$ cat /etc/os-release
NAME="Rocky Linux"
VERSION="8.10 (Green Obsidian)"
ID="rocky"
ID_LIKE="rhel centos fedora"
VERSION_ID="8.10"
PLATFORM_ID="platform:el8"
PRETTY_NAME="Rocky Linux 8.10 (Green Obsidian)"
ANSI_COLOR="0;32"
LOGO="fedora-logo-icon"
CPE_NAME="cpe:/o:rocky:rocky:8:GA"
HOME_URL="https://rockylinux.org/"
BUG_REPORT_URL="https://bugs.rockylinux.org/"
SUPPORT_END="2029-05-31"
ROCKY_SUPPORT_PRODUCT="Rocky-Linux-8"
ROCKY_SUPPORT_PRODUCT_VERSION="8.10"
REDHAT_SUPPORT_PRODUCT="Rocky Linux"
REDHAT_SUPPORT_PRODUCT_VERSION="8.10"

[aes@ec W-2024.09-SP1]$ cd doc/examples/basic-hdl/verilog/syn_fifo/
[aes@ec syn_fifo]$ make
\rm -rf simv* csrc* *.log
vcs fifo.v tb_fifo.v -debug_access+pp+f -l comp.log
Sorry, Linux version 6.6.87.2-microsoft-standard-WSL2 is not supported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at vcs_support@synopsys.com or call 1-800-VERILOG
make: *** [Makefile:7: comp] Error 1

网友(2025-07-31):
我是wsl2安装的ubuntu24.04,运行lmgrd也报错no such file,通过ldd查询发现是lsb库的依赖问题:ubuntu默认使用ld-linux-x86-64.so.2,但lmgrd依赖ld-linux-x86-64.so.3,最后通过创建ld-linux-x86-64.so.3到ld-linux-x86-64.so.2的软连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