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二次滤波结构问题

楼主(2024-12-22):
最近正在仿真class C VCO,噪声优化利用二次滤波结构,但是为什么怎么改变尾电容的值,相噪都没有改善呢

网友A:
你可以看下噪声贡献中尾电流源是不是基本不产生贡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噪声贡献中尾电流源是不是基本不产生贡献了

请问怎么看噪声贡献啊

网友B:
我也有相似的问题,NMOS源端的波形都没发生变化,噪声性能最优也就只能改善0.5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相似的问题,NMOS源端的波形都没发生变化,噪声性能最优也就只能改善0.5dB ...

还有就是VCO电源地testbench里面是不是加了较大的bondingwire 感值较大已经淹没了tail L的影响

网友:
你好,我想加个好友请假一下你的VCO相关问题,可以的话加我QQ232490519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