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输出buffer结构设计

楼主(2024-12-22):
设计了一款自偏置反相器作为VCO的输出buffer,请问各位大佬buffer结构中的各器件尺寸参数怎么确定?如果MOS尺寸太大,VCO的谐振频率会下降很多甚至不起振。电容和电阻尺寸怎么确定?

网友(2025-04-10):
自偏置电阻主要用来建立DC点,其绝对值设置稍大一点。管子的尺寸要用负载电容的大小来决定,如果太小则无法驱动下一级电路,若太大则会加重对VCO的频率牵引,并且也提高了功耗。
输入电容主要承担AC耦合的作用,我认为这还相当于电容串联,可以使得buffer的输入电容变小,减小对VCO频率牵引。并且当VCO的输出振幅太大时可以将此电容设置的稍小一点(如等于NMOS、PMOS的Cgs之和则VCO振幅会变成原来的1/2,等效输入电容也变小一半),若不需要削弱VCO振幅,这个电容设置为5到10倍MOS管Cgs之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