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自举开关仿真的精度问题

楼主(2024-12-22):
想仿真拉扎维的自举开关,但是出现了提高信号频率之后,ENOB,SNR均大幅度下降,调整管子尺寸也无法调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该考虑什么方向的问题?原本是想要精度先达到16位的,此时输出信号频率是0.2M.但是将输入频率更改之后,精度只有6位了,甚至更差。

网友A:
两个方向:
1.设置问题,相干采样了么,康康有没有频谱泄露
2.仿真问题,tran没有设置仿真的最大step:max step,导致仿真速度过快,导致Vip与Vin本身的enob就不达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向:
1.设置问题,相干采样了么,康康有没有频谱泄露
2.仿真问题,tran没有设置仿真的最大step:max  ...

非常感谢,我会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