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phase noise问题

楼主(2024-12-22):
在拉扎维的2020版本的《Design of CMOS Phase-Locked Loops》中第146和147页,关于VCO的phase noise的讨论,为什么当交叉耦合管M2关闭时,M1没有注入噪声到LC-tank,原文解释的理由看不太懂,求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M2 is completely off, M1 does not inject noise into its tank because it is heavily degenerated by the tail current source"

书里也写了,X为低电压 M2关闭。此时Y为高,此时M2打开,M2和最下面的电流源形成了一个,cascode 电路,cascode电路的噪声由下面的mos管子决定,cascode管子(M2)噪声被电流源regulate了。cascode电路的噪声分析你可以去看Razavi的那本基础cmos analog design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