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CR/变压器的零极点

楼主(2024-12-22):
关于MCR的极点,理解是等效LC谐振的频率,Z21只有实部意义。在这篇帖子也有提到:

【新提醒】谐振腔极点分析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但是论文中还提到了关于零点的计算,即Z21实部为零,相移为-90°。无法理解。
还望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极点哪里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A:
z21, 实部为0,得出的是零点的频率,然后Z矩阵的秩为0,得到极点的频率。z21可以理解为输入一个电流源,看输出的电压,即前一级等效为电流源,输出电压给后级的gate。
至于相位的关系,我也没搞懂。
另外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论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z21, 实部为0,得出的是零点的频率,然后Z矩阵的秩为0,得到极点的频率。z21可以理解为输入一个电流源,看 ...

感谢!
但相对于数学解释,我可能更加关心的是极零点所对应的物理意义。比如说极点所对应的是等效LC谐振频率,响应达到峰值的同时虚部为零。但是零点的物理意义实在是搞不明白。。
论文就是贾老师那篇经典的TCASI的文章

网友(2025-10-31):
还有MCR匹配经常用Z21幅值来衡量匹配良好程度,有点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用Z21,而不是S21(我理解为MCR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