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中哪些命令会影响读sdc的速度

楼主(2024-12-23):
Sdc中有些命令比如get_attribute,get_clocks等命令会在pt中会触发logical update导致pt 起session时非常的慢特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或加快呢?

网友:
调整下写的顺序?

网友:
要不你先verbose source SDC看看哪一步卡很久

网友A:
避免使用这些命令 换个办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免使用这些命令 换个办法实现

用变量来获取值

网友:
试试把整个sdc文本读出来保存为$sdc_text变量,然后执行eval [subst $sdc_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