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 窗口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4-12-23):
我们在设计ESD窗口的时候,窗口的下限一般是VDD*1.5这样。也经常看到好些IO pad大多使用Diode作为一级防护结构,但单看Diode的ESD性能,其Vt2有时候是小于VDD的,这样的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A:
DIODE保护网络只走正向导通路径,不走反向击穿哈,而正向导通的二极管IV曲线,I很大的时候V也不会太大,所以VT2小于VDD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保护网络只走正向导通路径,不走反向击穿哈,而正向导通的二极管IV曲线,I很大的时候V也不会太大,所 ...

好的,谢谢

网友:
两个串接的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会加倍,遇到过电源电压需要范围更大的话会串接4个二极管

网友(2025-04-18):
VDD>ESD保护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很正常。只要保证以下成立:
正常工作是IO电压 - VDD < Vt2(二极管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