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高压BCD,ERC问题

楼主(2024-12-23):
如下

楼主: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waive掉呢

网友A:
是自己没接信号还是器件自己本身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没接信号还是器件自己本身的问题啊?

接了的,top的lvs是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没接信号还是器件自己本身的问题啊?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单独的验证,跑单个器件,然后也会有浮空的n/pact,就是不敢确认是不是有风险,我看其他的帖子上说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网友B:
AA dummyfiller之外的NAA,如果没有和打上label的net有连接关系的话,就抓出来。可以研究一下rule中定义的连接关系,然后辨别一下pdk自身是否存在预留的可以通过连接方式给NAA接电位的地方(比如TAP是否生成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 dummyfiller之外的NAA,如果没有和打上label的net有连接关系的话,就抓出来。可以研究一下rule中定义的 ...

感谢,我可以去试试

网友C:
lvs没有问题,并且已经接了, ERC不用担心, 这种是rule里pathchk无法检查LDMOS的通路。误识别成floa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没有问题,并且已经接了, ERC不用担心, 这种是rule里pathchk无法检查LDMOS的通路。误识别成float的 ...

好的,感谢,我去看看rule里面的定义,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