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 group丢失问题。

楼主(2024-12-23):
咨询下大佬们,为啥path group会丢掉
place阶段设置
set reg [all_registers ]
set inp [all_inputs]
set out [all_outputs]
set mem [get_cells -q -hier -filter "@is_hierarchical == false && @is_macro_cell == true"]
set ckgating [filter_collection [all_registers] "is_integrated_clock_gating_cell == true"]
set ignore_path_groups [list inp2reg reg2out feedthr]
###========== create path groups =============
group_path -name reg2reg -from $reg -to $reg
group_path -name mem2reg -from $mem -to $reg
group_path -name mem2cg -from $mem -to $ckgating
group_path -name reg2mem -from $reg -to $mem
group_path -name mem2mem -from $mem -to $mem
group_path -name reg2cg -from $reg -to $ckgating
group_path -name in2reg -from $inp
group_path -name reg2out -to $out
group_path -name feedthr -from $inp -to $out

ctsopt提示没有定义

网友:
检查一下呗,看看place log里set的时候有没有报error没设上,或者设完之后有没有reset,应该就是这类问题

网友A:
group path时有没有报什么error/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oup path时有没有报什么error/warning

error没有,但是警告有几个。
两个设计,一个没有ICG,一个有,但是都报了没有定义,不知道是不是我path group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grout_path之后会报没有mem这个变量的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grout_path之后会报没有mem这个变量的warning

我也不知道,用了三种抓取mem的方法,后面用的是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

set mem [dbGet -p2 top.insts.cell.name EE0128X8CL180SF34]
第二种。
set mem [filter_collection [all_registers] "is_memory_cell == true"]
第三种。
set mem [get_cells -q -hier -filter "@is_hierarchical == false && @is_macro_cell == true"]

网友A:
reg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reg定义的时候抓到了mem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reg定义的时候抓到了mem变量

尝试了一个有ICG项目,结果还是这样,
定义如下,有点神奇。

reset_path_group -all
### get sequentials
set reg [filter_collection [all_registers ] "is_integrated_clock_gating_cell != true"]
set inp [all_inputs]
set out [all_outputs]
set mem [get_cells -q -hier -filter "is_memory_cell == true"]
set ckgating [filter_collection [all_registers] "is_integrated_clock_gating_cell == true"]

set ignore_path_groups [list inp2reg reg2out feedthr]

网友A:
是不是
reset_path_group -all
把path group都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reset_path_group -all
把path group都删了

没有呢,我就place阶段设置了这个。

网友B:
尝试加上createBasicPathGrou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加上createBasicPathGroup试试

试了,发现也不行。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导入数据的时候提示丢了,但是报timing的时候,那些路径还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导入数据点时,会先导入脚本/preCTS.enc.dat/gui.pref.tcl,这里面确实没有定义group path的,最后会导入preCTS.enc.dat/mmmc/pathgroup.sdc(数据是我之前导出来的,不然是不存在)。
这是我的猜测,但是八九不离十,应该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