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添加的文件无法编译

楼主(2024-12-23):
求助,使用modelsim对工程进行仿真,把工程中所有的模块都添加后,无法编译,报错“ECHILD: no children”。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是很奇怪,我把modelsim关了再打开,就可以编译通过,但如果再换一个工程就又提示同样的错误。我准备试试10.4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