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电流源的反相器

楼主(2024-12-23):
一般反相器增大跳变点可以增大P管W,反之增大N管W。但是带有恒流源的反相器增大P管W不会影响跳变点,增大N管W却可以降低跳变点。
自己推导公式没有什么思路,请问该怎么理解?

网友:
可能是为了限流降低功耗把?

网友A:
是不是只P管源端有个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P管源端有个电流源?

是的

网友:
所以调P管没什么作用啊,只有当P管足够小,在单用电流源+N管这个结构的翻转阈值下,P管的电流小于电流源的值,调P管才能影响翻转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