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multicycle_path会不会存在亚稳态问题??

楼主(2024-12-23):
假如launch时钟为100M,sample时钟为200M,data路径延迟比较大的时候需要set_multicycle_path 2。

假如此时100M下的某些数据保持有效为一个周期10ns,并且delay了正好10ns,那么sample时钟会采样2次,第一次就存在亚稳态了。如果不加逻辑的话时序如何保证呢?

网友A:
set_multicycle_path一般要setup和hold成对设啊

网友B:
你只要保证是真的multicycle,也就是前n-1次采样是不用的,设置setup检查n周期,设置hold检查n-1周期,这样hold检查就行

网友:
set multicyle 只是为了时序分析,逻辑正不正确需要设计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保证是真的multicycle,也就是前n-1次采样是不用的,设置setup检查n周期,设置hold检查n-1周期,这样 ...

那只能再加逻辑,保证只采样一次?不然n-1的采样setup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multicycle_path一般要setup和hold成对设啊

setup设2 hold设1,第一次采样的setup如何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up设2 hold设1,第一次采样的setup如何保证?

hold保证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setup设2 hold设1,第一次采样的setup如何保证?

约束时按照设计来写的,一个周期的setup对于工具以及设计来说都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需要考虑第一个周期的setup,就不该设置这样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保证的啊

说错了,setup设2 hold设0,这种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setup设2 hold设0,这种情况呢?

这样设计有问题啊,肯定会有被setup采到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有问题啊,肯定会有被setup采到的风险

那设计应该如何做呢?假如说源数据的组合逻辑延迟大概就是源时钟的半个周期左右,让源时钟给个valid信号保证采样时钟只采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束时按照设计来写的,一个周期的setup对于工具以及设计来说都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需要考虑第一个周期 ...

主要考虑两个时钟间最差路径肯定是没有一个周期的setup时间,但是最好路径正好是一个周期的setup时间情况

网友:
不到一个周期的打一拍,超过的设set_muliticyle_path

网友A:
其实也可以设成setup 2 hold 1,让后端PR修掉timing问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可以设成setup 2 hold 1,让后端PR修掉timing问题就好了

应该还是hold设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可以设成setup 2 hold 1,让后端PR修掉timing问题就好了

应该hold设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hold设0吧

你这种情况hold应该设为1。在使用multi cycle时,采样沿是第2个红色上升沿,第1个红色上升沿要么不采样,要么采样值不被使用,因此不需要针对这个非采样沿去检查setup或hold的,需要针对采样沿去检查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hold应该设为1。在使用multi cycle时,采样沿是第2个红色上升沿,第1个红色上升沿要么不采样, ...

hold设1,第一个采样沿就无法检查呀,如果出现一个周期的亚稳态不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old设1,第一个采样沿就无法检查呀,如果出现一个周期的亚稳态不就有问题了
...

如果使用multi cycle了,那么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信号用于指示哪个时钟沿是有效的采样沿,比如叫data_valid,在第1个红色上升沿时,data_valid=0,在第2个红色上升沿时,data_valid=1。采样寄存器在data_valid=0时即第1个红色上升沿时不应该采样的,这个时候的数据变化是否满足setup或hold是不需要检查的。采样寄存器逻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if(data_valid==1) sample <= din。

网友:
只要采样的时候稳定就行吧

网友:
如果netlist实现得有问题,是可能出现亚稳态的,和CDC原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