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积分器输出

楼主(2024-12-23):
请问igma-delta adc输入一对正弦信号,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出OUTN端一直比OUTP端大,如图所示,是正常的嘛?

如果是不对的,正常的积分器输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不正常,这有点像是系统饱和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这有点像是系统饱和振荡了

那该怎么调整呢?去看运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调整呢?去看运放吗?

正常输出应该有高有低,调整的话,一个是看你运放线性输出范围够不够,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调一下SDM各阶的系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输出应该有高有低,调整的话,一个是看你运放线性输出范围够不够,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主要问题 ...

谢谢你的回答,这是它的完整仿真结果,它第一级积分器的半周期直接饱和了,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出一整个不对劲,唉。好,我调整系数试试,因为我这个它是PGA,所以这个系数我也不知道怎么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输出应该有高有低,调整的话,一个是看你运放线性输出范围够不够,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主要问题 ...

我把开关换成了理想开关,前半周期实现了有高有低,后半周期还是饱和,想问一下前半周期是对的嘛?

网友:
做sigma delta adc先做运放才是关键,不然你都不好debug

网友(2025-02-07):
1.確認轉移函數極點都在單位園內
2.運放的gain 、slew rate 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