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读取layermap的地址

楼主(2024-12-23):
各位大佬,我看CDS.log中,写了读取layermap的地址:INFO (XSTRM-217): Reading the layer map file,/myproject/xxx/xxx/,请问下这个地址是在哪里指定的?我现在想让它读取别的地址来获取layermap,请问在哪个文件或者是在哪里可以修改这个读取地址呢?

谢谢!

网友A:
意思是想要在导出gds时候读取别的layermap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想要在导出gds时候读取别的layermap文件么

是的,请教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请教如何修改

在导出的时候会有一个“show options”的选项,你点击它,然后会显示“streamout options”在这句话下面一行选项中选择“layer”选项,在其中会有“layer map file“,然后点击选择你要load的其他layermap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