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A+和OA-分别是什么阶段生成的啊?!

楼主(2024-12-23):
61中.oa-和.oa+分别是什么文件,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生成?

网友A:
是因为virtuoso非正常原因退出产生的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virtuoso非正常原因退出产生的文件吗

好像是这么说的,OA-就是闪退之类产生的,OA+是每隔一定的时间生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么说的,OA-就是闪退之类产生的,OA+是每隔一定的时间生成的

那这个文件默认是存放在哪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文件默认是存放在哪里的呢

各个cell layout目录下的

网友: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