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MX中添加pgs后的电感Q值 和peakview中Q的差别很大

楼主(2024-12-23):
我在EMX中电感下面手画了一层pgs,但是将这个layout直接导入到peakview中后,两者的L相差较小,Q却很大(差了1.5)。
我将EMX中的电路导入到peakview中后,除了修改了PIN的顺序以及LQ的计算公式外,其余都是默认的,请问大家是还需要有其他别的设置吗?
pin顺序相同  温度也相同
这种情况下EMX还是peakview哪个可信呢?
还是说由于TMX仿真中默认是存在NTN的,这两者Q存在1左右的差距是正常的呢?
以下是我的peakview中的LQ公式

网友(2025-02-10):
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如果都是单端电感的话,公式应该没有问题,Q值的差异有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
1. 仿真软件的收敛程度,首先要确保两个软件的计算是收敛的,Peakview设置为 onchipconservetive  或者频率比较高的话 设置为 onchipMMwave   EXM设置剖分为0.5  甚至0.1
2. PGS 添加后是否接地,电感下方有一浮动金属,接地与否也会影响Q值

网友:
具体case 您可以联系Peakview 这边进行支持,renlei@opl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