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中,scaleABCD函数中Xlim的含义

楼主(2024-12-23):
各位大佬们,我在仿真sigma delta adc时,按照《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书中的函数,使用scaleABCD进行动态放缩,但是函数中的xlim参数,和simulink中积分器的输出对不上。

后来使用simulateDSM函数计算xmax,结果比scaleABCD中xlim设计值大,但是也和simulink中积分器的输出对不上。

调制器结构是CIFF,三阶单比特

网友A:
这不是基本对上的嘛,可以把每个X都限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基本对上的嘛,可以把每个X都限制一下

大佬您好,我在scaleABCD里面设置为1,但是simulink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出稍微大于1

使用simultaeDSM函数得到的xmax2,也低于simulink的结果,搞得现在三者都对不上了,然后就不知道该看哪个了

网友A:
以simulink model中的波形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simulink model中的波形为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