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R过高

楼主(2024-12-23):
PSRR过高,希望全频率低于0dB

PSRR过高,希望全频率低于0dB

楼主:
LDO结构

LDO结构

楼主:
怎么全频率降到0dB以下

网友:
负载电容都没有?

网友A:
相对简单和有效的两种方案:(1)功率管换成nmos (2)或者改为片外电容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简单和有效的两种方案:(1)功率管换成nmos (2)或者改为片外电容的LDO ...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加个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