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库变容管(moscap)区别

楼主(2024-12-23):
想请教下tsmc18工艺库中的几种moscap有什么区别呢 感谢感谢

网友:
看看版图形状

楼主:
感谢回复 看了下好像也一样哇 moscap  跑了下dc 好像只是当尺寸一样时候 C-Vc曲线不同    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A:
rf33可能是for 3.3V的MOSCAP,
rf33_nw是放在NW里的MOSCAP,详细再看下layout确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33可能是for 3.3V的MOSCAP,
rf33_nw是放在NW里的MOSCAP,详细再看下layout确认吧

感谢感谢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layout确实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