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buntu下安装INCISIVE151(cadence)

楼主(2024-12-23):
 1.下载安装包:

  •         Incisive152
            百度云链接:百度网盘 请输入提取码 密码:k3cb
            // 只需下载 Cadence_Software > VERIFICATION > INCISIV152 内的文件, 共13个

编辑

  •         patch 链接

编辑

  •         license 链接

编辑

把3种文件放到虚拟机的Downloads文件中

编辑
2.安装依赖
在根目录下:
sudo apt-get install ksh
sudo apt-get install xterm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
下面图片是参考博客中的安装依赖,有两个装不了,先不管他。

编辑

3.创建软件安装目录
在根目录下:
$: mkdir work$: cd work$: mkdir softwave$: cd softwave$: mkdir cadence$: cd cadence              ## 进入cadence文件夹$: mkdir ./iscape           ## 创建iscape文件夹$: mkdir ./INCISIV152       ## 创建INCISIV152文件夹$: mkdir ./license          ## 创建license文件夹$: mkdir ./patch            ## patch

4.安装InstallScape

  • 将Download的下的INCISVI152内的13个压缩包,全部解压
tar -xvf Base_INCISIVE15.20.001_lnx86_10of13.tar  (这里如果没有tar命令,需要sudo apt-get install tar)
把解压的命令编程脚本:
运行脚本:./tars.csh, 即可解压全部压缩包,解压后会看到一个文件包INCISIVE15.20.001_lnx86.Base

编辑

编辑

在Downloads路径下 将InstallScape安装包复制到相应的安装目录(/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iscap)
cp INCISIVE15.20.001_lnx86.Base/CDROM1/IScape04.23-s010lnx86.t.Z /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iscap

编辑

编辑
## 进入installscape安装目录
cd /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iscap
## 解压(无需安装,解压后直接可用),也可以直接手动解压
zcat IScape04.23-s010lnx86.t.Z | tar -xvf -
## 启动InstallScape,这里有坑!!!
./iscape/bin/iscape.sh
会报错:could not find java in you path

编辑
这里需要安装一下java
sudo apt-get install java*
然后再

编辑
./iscape/bin/iscape.sh
开启installscape界面:按如下步操作,其中步骤2要选择Downloads解压出来的CDROM1目录,最后continue

编辑

编辑

注意:这里要选择/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INCISIVE152为安装目录

编辑
然后点击star,
这将花费一定时间。安装完成后将进行configure,碰到license有关的内容输入no即可,其他按回车
5.破解
cd /home/zhongminghui/Downloads/
## 解压patch.tar
tar -xvf patch.tar
## 将解压后的patch目录复制到/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目录下
cp -r patch /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
## 解压linsece文件
tar -xvf cadence.dat.tar.gz
## 将解压后的cadence.dat文件复制到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license目录下
cp cadence.dat /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license/
## 进入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目录
cd /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
## 修改cadence目录下所有文件的权限
chmod 777 -r cadece/

## 进入patch目录
cd patch/
## 执行破解程序
## 32位系统使用patch32.sh,64位系统系统patch62.sh
./patch62.sh /INCISIC152/
这里有坑!!!会报错:找不到 sfk,但其实是有sfk文件的。这里要装一个库libstdc++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
这里好像还要装一个东西(我忘记了..,隐约记得是根据linux提示进行安装的,说xxx库可以由xxx库替代)

编辑
然后就可以破解了,执行:
./patch62.sh /INCISIC152/

6.编辑环境变量
vim ~/.bashrc
输入a,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把一下代码加入在最后。
注意路径:是 /home/zhongminghui/cadence
##################### cadence#####################export INCISIVDIR=/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export VRST_HOME=/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zhongminghui/cadence/license/cadence.da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lnx86/libalias irun="/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bin/irun"alias simv="/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bin/simvision"alias simvision="/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bin/simvision -64 &"alias ncvlog="/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bin/ncvlog"alias ncsim="/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bin/ncvsim"alias ncelab="/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bin/ncelab"alias ncvhdl_p="/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s/INCISIVE152/tools/bin/ncvhdl_p"export SPECMAN_HOME=$INCISIVDIR/components/snexport SPECMAN_DIR=$SPECMAN_HOME/export PATH="$PATHINCISIVDIR/bin"export PATH="$PATHINCISIVDIR/tools.lnx86/bin"export PATH="$PATHINCISIVDIR/tools.lnx86/dfII/bin"

然后保存并退出,按下Esc, 按下shif 加 :,输入wq,回车
然后 source一下
source ~/.bashrc
8.启动
输入命令:
simvision
这里有个坑:会发现报错:无法找到crt_root.之类的,但会发现其实路径里面都有,而且路径也是对的。
这是因为要安装一个库lsb
sudo apt-get install lsb
simvision
安装之后,会发现又有一个坑,这时候会提示:没有license,这时候需要再破解一次!!
把/home/zhongminghui/work/softwave/cadence 下的这4个文件夹cp到/home/zhongminghui/cadence中,

编辑
然后进入/home/zhongminghui/cadence/patch
sudo ./patch62.sh /home/zhongminghui/cadence/install/INCISIVE152/

编辑

然后simvision,成功了!

编辑

特别感谢何fengyyds的指导,帮我跨过了lsb库的坑,还有谢谢以下两位博主撰写的文章!!
在Ubuntu 18.04下安装INCISIVE151_YYP_8020的博客-CSDN博客_incisive安装
在 CentOS7 下安装 Cadence IC验证平台 INCISIVE152_沈醉不知的博客-CSDN博客_incisive安装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 支持下

网友:
非常详细,好好学习

网友A(2025-02-27):
楼主,百度云链接失效了,能劳烦您重新上传吗,感激不尽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A:
楼主,百度云链接失效了,能劳烦您重新上传吗,感激不尽

要到了吗兄弟

网友:
谁能给我来一个,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