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于NBL slot的问题

楼主(2024-12-24):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下,高电压NLDMOS,有一层NBL Slot,是要对NBL挖槽,想请教一下,这样做的工作原理,有槽难道不会使得PSUB与外延短路吗?但电路中,外延和PSUB的电位是不同的,,到底怎么理解啊?麻烦大家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NBL的浓度很高,slot后的更均匀,防止中间离子/电场高,周围越来越低

确实也主要体现在高压器件部分,减少了高压器件的电场集中,防止击穿提高耐压性能

网友B:
没遇到过,可以找工艺文档看看纵向结构。

网友A:
我记得slot后是减少NBL的离子浓度,不是那种CO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lot后是减少NBL的离子浓度,不是那种CO孔

请教一下大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看SMIC.18 BCD只有24/30V的NLD/NDE有这个slot,其他更低电压的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看SMIC.18 BCD只有24/30V的NLD/NDE有这个slot,其他更低电压的就没 ...

NBL的浓度很高,slot后的更均匀,防止中间离子/电场高,周围越来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lot后是减少NBL的离子浓度,不是那种CO孔

你好,有资料吗?可以分享一下吗?看了剖面图,看起来就是由NBL圈起来的P外延和PSUB直接短路了。。但是你这说法就觉得要靠谱一点。。不知道有没有资料分享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可以找工艺文档看看纵向结构。

DM手册看了剖面,如果没有SLOT这一层,NBL直接将一部分P外延和PSUB隔开了,但是有了slot之后,剖面图看起来就是,NBL一块一块的,P外延和PSUB直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也主要体现在高压器件部分,减少了高压器件的电场集中,防止击穿提高耐压性能
...

大佬,有资料或者文献或者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吗?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资料或者文献或者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吗?学习一下,谢谢了。

NBL埋层
https://bbs.eetop.cn/thread-9390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