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可以在关闭layout窗口时,自动设置为只读呢?

楼主(2024-12-24):
如题,大家帮忙看看,如何设置,可以在关闭layout窗口时,自动设置为只读呢?谢谢大家。

网友A:
hiUnregCloseProc(
w_windowId
s_closeProc
)

网友B:
没懂哦,你关闭版图的时候就已经让出权限了为什么要只读,建议是你可以把refresh绑定到快捷键上,关闭版图的同时刷新一下。

网友C:
这种估计你得去写个脚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懂哦,你关闭版图的时候就已经让出权限了为什么要只读,建议是你可以把refresh绑定到快捷键上,关闭版图 ...

不行的,当你占用编辑权限,直接关闭窗口,编辑权限还是在自己这里,需要自己手动“只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估计你得去写个脚本了

不会写,再蹲一下,看看有木有大佬知道在哪设置

网友:
xl关闭layout时有关闭schematic的功能,顺便只读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UnregCloseProc(
w_windowId
s_closeProc

大佬,我尝试写了一下,下面代码可以解决上面问题,因为是纯小白,所以麻烦帮忙看一下,会不会导致其他问题?我怕出问题。谢谢了。

procedure(getRead_closeWin()
               let((Win_state)
                          Win_state=hiCloseWindow()
                          if(Win_state==nil
                             then
                                     geChangeEditMode("a")
                          else
                                     geChangeEditMode("r")
                           );end if
                   );end let
);end procedure